求助高手,配电问题??

楼主(2008-08-12):
我们这里需要加装一套空调设备,现在的变压器容量是200KVA

经过计算,我们的总用电量是450KW,请问下变压器的容量够吗???

最好给个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A:
大家快来帮个忙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说的空调是什么空调,它的具体参数是什么,再有你要选的变压器就是为了这个空调吗,

网友C:
450KW的负荷是同时运行吗?如果是,两个200KVA的也不够!

网友D:
肯定不够。就象楼上所说的。

网友E:
450KW的负荷是同时运行吗?如果是,两个200KVA的也不够!

同意!!!!!!!!!!

网友F:
呵负载同时工作最大负荷多少,是不是短时工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50KW的负荷是同时运行吗?如果是,两个200KVA的也不够!

同意!!!!!!!!!!

网友H:
如大家所说

楼主你得自己先说清楚啊

网友I:
光看数字是不够用的

网友J:
主要的问题是你的同时使用率的多少,同时用的话要三台才行!

网友K:
一般变压器都要有余量,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同时工作设备的总功率。

网友L:
两个都不够!

网友M:
不够,因为200kva才几个电流呀!

网友A:
那是肯定全部一起用的

大家帮看看到底要多大的能行

谢谢!!!

网友M:
大于等于800kva

网友N:
600--800kvA

网友O:
你先看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再决定是否增加变压器容量。

网友P:
绝对不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大于等于800kva

同意

网友R:
你需要了解一你设备使用系数与需用系数。

还要预留以后增长的空间。

我个人认为200KVA是不太够的。

网友S:
你的4500千瓦是说的三相还是两相的,你的空调是三相的还是两相的?450千瓦是同时 运行吗?200的变压器最大电流300A!肯定不够用的

网友T:
上一个630KVA 正好,是380V 的吗??/

如果是220V 平均分配还差不多!!!

网友U:
回复一楼: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空调,变压器带动的是什么负载,是否同时运行,

如果同时使用就上个630KVA的变压器吧

网友V:
如果同时使用就上个大于等于800kva的变压器吧

网友A:
肯定是中央空调,用380V的,空调的功率最少在250KW,剩下的是照明用电,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W(2009-04-12):
单位新上一台中频炉用630kva变压器最大电流达1500a能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X:
瞬时达到1500A没问题 只是变压器寿命大大缩短 提倡合理使用变压器 才能减少事故

网友Y:
得按用电设备的运行方式来计算负荷

分三种

1、连续运行工作制

2、短时运行工作制

3、断续运行工作制

网友Y:
得看用电设备的需要系数或者暂截率计算,如果你计算出来的负荷还是450KVA,那么肯定现在都运行不了。

网友Y:
详细计算公式请查阅负荷计算方法

网友Z:
肯定不够

至少要630KVA的变压器

网友AA:
你的容量应该是装机容量,选变压器是根据计算负荷。

网友AB:
不够啊
要800KVA的变压器

网友AC(2009-11-27):
450kw/0.7=642kw,至少要630kva,最好是800的

网友AD:
如果制冷量是450KW,设能效比为2.5,勉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