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转子直驱电机是不是空心轴的直驱电机?

楼主(2008-08-12):
小弟想请问一下各位

1.什么是外转子直驱电机?

2.外转子直驱电机是不是就是空心轴的直驱电机呢?

网友A:
1.如果能够明确什么是直驱电机的,那么“外转子”就是区别于一般电机的转定子安装关系,将电机的转动部分(永磁极)外置了,据说优点是出力体积比更大!

2.一般如此

网友B:
外转子的另一个优点是和负载连接的刚度非常大,几乎就像是和负载一体了。

外转子和内转子的直驱电机都可以做成空心的。

网友A:
“外转子的另一个优点是和负载连接的刚度非常大,几乎就像是和负载一体了”———太有启发了!顶!

楼主:
我还想请问一下,既然外转子和内转子都可以做成空心的,那么怎么区分外转子和内转子呢?

是不是外径(最外端)旋转就是外转子,内径旋转就是内转子呢?

网友B:
基本上是,而且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内转子的。但有的内转子的电机上端整个做成一个旋转的圆盘,还有的内转子的空心部分加了一个不转的内芯给机械支撑用。总之,直驱电机通常有很多客户化定制的东西,千变万化啊。

网友C:
我们公司使用的YORK风机盘管就是外转子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再去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