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08-08-12):
我最近用89S52的单片机写程序,用烧录器烧录成功后安装到自己设计的板上能成功工作(有做了20个左右的程序),但在此之后我写的程序就不能工作了(程序肯定是没问题,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我用伟纳烧录器的模拟功能(是实物的发光二极管和按钮不是软件)能工作,我开始怀疑是晶振或复位电路有问题,但是经过确认是好的。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以后是否烧录成功呢?

ak

楼主:
烧录都是成功的,而且能在烧录器 上工作

网友A:
是否你的程序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
用烧录器烧录成功后安装到自己设计的板上能成功工作(有做了20个左右的程序),但在此之后我写的程序就不能工作了(程序肯定是没问题,因为是老程序,以前工作正常的,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网友B:
EA脚没接高电平

新手常常如此

楼主:
对没有接EA脚,主要是那个板用同一型号单片机以前也工作了啦

网友C:
看看的单片机有没有问题,检查扳子上的硬件,如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