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移位寄存器SFT(10)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2):
请问OMRON PLC的SFT(10)的操作数区域SET ,E怎样定义的?我要在程序中用又该怎样用?

比如用HR那么它的定义范围是多少,用内部继电器它的定义范围是多少,在程序中又怎样使用这些接点呢?谢谢

楼主:
我定义HR300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SET与RSET指令时同时使用的。HR那么它的定义范围是多少可以参看PLC手册。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呢?

楼主:
用的C200HE,我之前表达错了,是指操作数区域,ST和E的定义,即开始到结束的点号,是怎样定义的,然后在程序中又如何用这些点呢.比如说我可以在ST设为17,E设为17,那么在程序中我就可以用1700---1715这几个点了吗?那是不是还可以定义00,就用0000--0015这几个点了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0000--0015是输入时的通道,只要你要输入点中不用00通道的位即可。

网友A:
ST与E定义时要有注意的地方。如上面的介绍。

楼主:
谢谢雪世界的讲解.....

网友B(2008-09-23):
引用 网友C:
学习  学习  !!!!

网友D:
只要不用输入输出通道就可以

网友E(2009-01-11):
引用 楼主:
用的C200HE,我之前表达错了,是指操作数区域,ST和E的定义,即开始到结束的点号,是怎样定义的,然后在程序中又如何用这些点呢.比如说我可以在ST设为17,E设为17,那么在程序中我就可以用1700---1715这几个点了吗?那是不是还可以定义00,就用0000--0015这几个点了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如用1700~1715几个点来控制,那这几个点是否是同时开或闭;还是有顺序呢?????

网友D:
通过使用SFT指令,使设定通道数据在000向015,甚至更高的位移动,作顺序控制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