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励磁电压达到214V,超过额定180V,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8-08-12):
直流电机运行时发出臭味,检查励磁电压214V,超过额定电压180V,但励磁电流保持在额定值,检查线路与装置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A:
请问楼主励磁是怎么方式控制的,电流还是电压呢?

楼主:
直流装置采用590P,励磁采用电流控制的

楼主:
电机发出嗅味,温度很高

网友B:
励磁采用电流控制,电压是很难保证的,比如受温度影响,阻值发生变化,又要稳定励磁电流。

电机发热,可检查碳刷及铜头

网友C:
检查励磁电压变量,是否为百分之47

网友A:
如果采用电流控制的,电流值恒定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新电机开始使用比如新漆是有臭味,过些时间就好的,前提电机散热通风良好

网友A:
呵新电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遇到这类情况,大半月后就会好转

网友D:
换另外一种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试试,看看电流情况,量量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来讲用电流控制不会超压的,刚开机的时候电压反而会低点,

网友E:
好像电流绕组少了一组,要不就是励磁电流的参数设定比名牌高,你可监控励磁电流的大少来判断是哪里问题.

网友F:
如果不是电压表的问题的话,肯定是电机问题.电流控制时,励磁电压绝不可能超过额定电压的.电机励磁的线圈绝缘可能也受损了

网友G(2008-10-16):
热态下是这样的,注意通风。不用的时候不要让励磁通电啊, 如果电枢不转,没有通风,很容易损坏电机的励磁绕组。

网友H:
采用电流控制的时候,温度在达到额定温度的时候电机的励磁电压才等于励磁额定电压。采用电流控制的一般情况是:刚开机实际励磁电压会低于额定励磁电压,随着电机运转,电机温度会上升,实际励磁电压也会达到额定励磁电压,但是如果电机的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实际励磁电压还会升高。看楼主的情况应该好似电机温度过高了,应该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