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继电器哪家做的好?

楼主(2008-08-12):
如题

我需要DC12伏控制电压,电流15A,黑色外壳封装

国内哪家做的比较好谢谢指点?

网友A:
电流15A,还是用接触器吧,继电器触点允许电流一般都在5A左右。

网友B:
视负载情况,电阻性的可用固态继电器,其他用接触器比较可行。

网友C: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D:
1楼说的对啊,15A很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15A,还是用接触器吧,继电器触点允许电流一般都在5A左右。

网友F:
1楼说的对啊

楼主:
可是作为电脑控制器用的,体积本来不大呢,如果用接触器就没有多大的空间呢,只要一组触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