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的地址怎么和quantum PLC中的地址对应起来?

楼主(2008-08-12):
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的问题
各位大虾:

我现在想用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但不知道在INTOUCH上怎么配置I/O,也就是INTOUCH中的地址怎么和PLC中的地址对应起来?是不是还需要什么I/O驱动?

网友A:
可以用i/oSEVER 啊

网友B(2009-06-20):
intouch和PLC通讯的I/O驱动有I/OSEVER和DASEVER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知道了告知下

网友D:
引用yaoguoli000 Xyaoguoli000
可以用i/oSEVER 啊
用i/oSEVER的加QQ349410716

网友C:
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的问题
用dasever的mbtcp使intouch与plc连接起来,

premuinPLC 上位机只能读0与4 ,其他的位要转换成0与4以后上位机才可以读取。

网友E:
通过配置IO Server中的IP地址完成通讯,然后在InTouch中配置访问名访问这个IOServer。

网友E:
对:zjiori 关于

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的问题
用dasever的mbtcp使intouch与plc连接起来,

premuinPLC 上位机只能读0与4 ,其他的位要转换成0与4以后上位机才可以读取。

内容的回复:

premuinPLC的上位机也是通过Modbus连接PLC的么?

网友C(2009-09-16):
对:gordian 关于回复内容:
对:zjiori 关于

intouch和quantum plc通讯的问题
用dasever的mbtcp使intouch与plc连接起来,

premuinPLC 上位机只能读0与4 ,其他的位要转换成0与4以后上位机才可以读取。

内容的回复:

premuinPLC的上位机也是通过Modbus连接PLC的么?
内容的回复:

通过DASERVER与上位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