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行业大车运行里用变频怎么实现自动纠偏

楼主(2008-08-12):
大车是两台变频器,怎么实现它们的自动纠偏那?

网友A:
用PLC控制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B:
jb最好还是用一台变频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PLC控制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怎么用可以说说吗?我是上次说的大车自动纠偏的问题。可以说具体些吗

网友C:
用的异步电极的话,不需要考虑同步的吧,因为原来的电机也是异步的话,也存在速度差了,不太懂瞎说的。哈哈

网友D(2010-11-17):
用变频器的主从功能,也许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