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能自行充电吗?

楼主(2008-08-12):
近日看到某地方播出的电动车广告:**电动车,边骑边发电.我想这是虚假广告吧,电动车真的能边骑边发电吗?各位请指教.

网友A:
能量守衡  不可能

如果用永久强磁就?

网友B:
相信它的就不算是电工!!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可以办到,平路和上坡用电瓶的电,下坡路直流电机完全可以发电吗。

楼主:
我想如果是直流有刷电机在下坡时能发电,单发电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边骑边发电"

网友C:
         边骑边发电是不可能的,除非车一直走下坡路,

网友D:
我想最多也是少损耗一点,想真正边骑边充是不大现实的

网友E:
不怕累你就发电吧!呵呵

网友F:
商家忽悠人的!!!!!!!!!!!!!!!

网友G:
下坡充的一点电根本行不了一点路

网友H:
呵呵;从原理上来讲,在下坡或刹车时可以把对应的能量变换成电能;

在平路行驶如果带发电相当于电能转换成动力,再转换出电能,就算是100%的效率也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I:
可以的,但是需要用力蹬的。

网友J:
这都是骗人的,只有在冲下坡的时候才能充那么一丁点的电

网友K:
当有一天发明永动机后,才会有边骑边发电的电动车,工控人绝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都是骗人的,只有在冲下坡的时候才能充那么一丁点的电

下坡发电还得速度够快,电机发出的电压要大于电池电压,不然也充不上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都是骗人的,只有在冲下坡的时候才能充那么一丁点的电

网友N:
发电是当然的,问题是有没有用的问题?你发的电能不能充电瓶的问题,假如发电的量是可以维持电动车的行驶,哪么好的江湖上传说的永动机就在这个厂家诞生了,恭喜你,困扰全球的能源问题在这个电动车的厂家解决了,按照这个原理去他的三峡,还搞什么核发电,把这个原理做大一点就啥事也没有。好,假如不能维持电动车的行驶,请问有意义吗?搞一个电机带动它旋转,肯定会发电的。有没有效果就要看你的了,呵呵呵

楼主:
参考楼上各位师傅意见,这肯定是一个骗人的虚假宣传,买车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不怕累你就发电吧!呵呵

网友P:
据说是这种车是利用磁力制动,利用在刹车时候的动能损失带动电机发电,对于上下坡特别多的地方或其他需要经常刹车的地方应该还是会有效果的,

网友Q:
有点违背能量守衡定律了,楼上这位朋友说的没错.

网友R:
能充!不过可以忽略了!

网友R:
其实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S:
不可能的,只能发一点吧

网友T:
相信它的就不算是电工

网友U:
忽悠人的广告而已,不过在刹车时或下陡坡时可能有用。比如在下坡时或刹车时不用机械刹车而用电器刹车,通过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来迫使电机停转或减速从而达到刹车目的。这样做可能技术上有些复杂,还没有发现有厂家这样做。

网友V:
发电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不可用.只是在刹车和下坡时收回付出的百分之几(或者都不到).

网友W:
估计不行把

网友X:
呵呵,学一学能量守恒,就明白了.

网友Y:
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Z:
他说的是让你用人力骑来发电的

擦边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