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都来讨论下``

楼主(2008-08-12):
ACS510   2.2KW,人在的时候调试一切都正常,但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低于PID调节压力不启动,有时会出现F0001,为过流故障,查电机和带负载都不过流,后来发现有时候电机在40HZ以下是不出水的,因为40HZ以下的出水压力不能大于止回阀前端管网的压力,冲不开止回阀,水会发烫,初步怀疑是这个引起的,但又想,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晚上,不可能有用水,所以应该是停机的,也不会出现长时间工作,导致水泵过流,所以很迷茫,怀疑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还有就是如果水泵打到5公斤压力,那么是不是在50米的高楼上也会有5公斤压力?也就是说同一个管网的低端和最高端是不是压力一样,或则是随着楼层的增高而相应的有所减少?该如何计算呢?望赐教```

网友A:
参数设置问题,低端压力和高端肯定不一样.

楼主:
楼上的,明确一下是什么参数设错了?人在的时候可是停启都正常,怎么试都可以,底端和高端肯定不一样,但是相差多少呢?10米的楼层``

网友B:
同一个管网的低端和最高端是随着楼层的增高而相应的有所减少。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啊 压力要依据最高点够用即可 要是50米还有5公斤 那低端起码要十几公斤  还有即使不用水 管网也不一定保持住压力 此时电机可能工作在低频状态   你是什么扬程电机啊 40HZ还不出水(是不是泵的扬程过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