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排水问题求解

楼主(2008-08-12):
   现有2台活塞空压机.2个储气罐.一个干躁器.都在室内.来回放水很不方便,求助所有的排水管可以连在一起用一根管子连接到室外吗??

   求助解决方案

          为谢

网友A:
排水管没有压力,既然没有压力,你愿意怎么连就怎么连,只要管路有高低差,能自动排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排水管没有压力,既然没有压力,你愿意怎么连就怎么连,只要管路有高低差,能自动排水就行。

不是吧!大哥

如果在开机的时候排水呢??

再有就是所有的排水管子连一块在,正常工作时储气罐的压力肯定比空压机压力大.压缩空气会不会从储气罐排水处流入压缩机呢

网友A:
难道你的机器上没装自动排水阀,自动排水阀的排水端是无压的,将各机器的排水端并接在一起,直接将水排到室外。

网友B:
难道会没有单向阀?有单向阀就不会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难道你的机器上没装自动排水阀,自动排水阀的排水端是无压的,将各机器的排水端并接在一起,直接将水排到室外。

没有      是两台老式的活塞空压机

不光是空压机还有2个储气罐.一个干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难道会没有单向阀?有单向阀就不会倒流

呵呵,这个办法不错.可以试试.谢了哥们儿

网友C:
将空压机,储气罐,干燥机,精密过滤器的排水管道全部串联,在管道的末端连接一个疏水阀(圆盘式的40RMB)就可以实现自动排水啦!!方便得很。你的机器是活塞的,安装时疏水阀要装旁通阀们,以防止堵塞阀体时,方便清洗过滤网。

网友D:
当然可以了!!!!!空压机装有单向阀,储气罐的水不会流进压缩机的e

楼主:
对:懂一点点 关于

将空压机,储气罐,干燥机,精密过滤器的排水管道全部串联,在管道的末端连接一个疏水阀(圆盘式的40RMB)就可以实现自动排水啦!!方便得很。你的机器是活塞的,安装时疏水阀要装旁通阀们,以防止堵塞阀体时,方便清洗过滤网。

这个办法不错

经济实惠,

谢谢了哥们我上报领导装一下试试呵呵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我是这样的!在空压机排水口安装一电磁阀,在空压机启动时电磁阀是关闭的,达到压力后,电磁阀自动打开排水。这样反复

网友F:
搞个自动就好。。省得麻烦

网友G:
在空压机启动时电磁阀是关闭的,达到压力后,电磁阀自动打开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