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ijeo-Designer脚本说明

楼主(2008-08-12):
我在Vijeo-Designer中,想写一个在动作中把外部变量的值赋内部变量。请高手指教一下!如果有脚本的说明那可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A:
软件帮助中有相关说明及例子

网友B(2008-09-18):
假设你得数据类型是整形

int   zhengshu;

zhengshu=%MW100;

类似于java脚本

网友C(2010-12-20):
vijeo帮助 里面有,可惜不能贴图进来 脚本编程 当添加脚本并设置了触发器之后,请在脚本编辑器中编写脚本。 以上面的脚本为例,它由五个基本部分构成。 脚本变量. 在脚本中声名和使用的局部变量,它可以用于数学操作或者条件表达式中。 Vijeo-Designer 变量。 变量编辑器罗列了 Vijeo-Designer 变量。 要在脚本中使用 Vijeo-Designer 变量,请获取它的值并将该值赋给一个脚本变量。 函数 面向对象的功能块或子程序。 函数是在对象上进行的操作。 流控制关键字 在 Vijeo-Designer 脚本中控制操作流的 Java 关键字。 除了流控制,还有一些 Java 关键字能够使您的应用程序更具逻辑性。 运算符. 您可以使用运算符来执行各种数学计算、条件和赋值操作。 18.3.1 脚本编程的基本步骤 声明脚本变量。 请参阅章节 18.3.2,脚本和变量。 使用变量函数将 Vijeo-Designer 变量的值赋给脚本变量。 请参阅章节 18.3.2,脚本和变量。 使用运算符和流控制关键字来编写程序,程序中会使用局部脚本变量。 请参阅章节 18.3.5,运算符, 与章节 18.3.6,关键字。 使用其它对象与函数。 如果必要,可以使用变量写入函数,将脚本操作的结果赋给 Vijeo-Designer 变量。 请参阅章节 18.3.2, 脚本与变量, 以及 18.9.1, Vijeo Designer 函数。

网友D(2011-01-19):
做一个跑马灯脚本

int AA,BB; //定义两个脚本里面用的整数变量
INT01=_Seconds; //INT01是屏里面定义的变量,_Seconds是屏的系统秒变量
AA=INT01.getIntValue(); //把屏里面的变量赋值给脚本变量

BB=AA %10; //求余数
if (BB>0 && BB<=9)
{
FLASH[BB].write(1); //给屏里面的数组变量赋值

FLASH[BB-1].write(0);
}

if (BB==0)
{
FLASH[BB].write(1);
FLASH[9].write(0);
}

网友E(2019-01-2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