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都来讨论下``

楼主(2008-08-12):
ACS510 2.2KW,人在的时候调试一切都正常,但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低于PID调节压力不启动,有时会出现F0001,为过流故障,查电机和带负载都不过流,后来发现有时候电机在40HZ以下是不出水的,因为40HZ以下的出水压力不能大于止回阀前端管网的压力,冲不开止回阀,水会发烫,初步怀疑是这个引起的,但又想,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晚上,不可能有用水,所以应该是停机的,也不会出现长时间工作,导致水泵过流,所以很迷茫,怀疑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还有就是如果水泵打到5公斤压力,那么是不是在50米的高楼上也会有5公斤压力?也就是说同一个管网的低端和最高端是不是压力一样,或则是随着楼层的增高而相应的有所减少?该如何计算呢?望赐教```

网友A:
50米、40米、30米压力都是不一样的,0米处为5公斤,也就是50米处能出水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管网里有空气?打开泄水阀,运行变频。还有你都设了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