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驱动同一负载问题求救?

楼主(2008-08-12):
一条长1600多米的悬挂链条,共有九个电机驱动,需要同步运行;现采用的是你们汇川MD320T2.2GB变频器,并配了PG卡,做转矩模式控制;电机也是2.2KW,传动比1:60;

现问题是效果不理想,走一段时间链条卡死,请教有什么好方案?汇川有工程师到过现场,调试最好效果是用了半个月;

此前采用过以下方法:(直接给定固定速度肯定不行,不用告诉我改用张力架方式,太麻烦)

1:其中一台做速度模式,变频器脉冲输出功能选择转矩输出功能给下一台变频器,后面一台接一台也就是说前一台的转矩输出作为下一台的转矩给定;

2:全都用转矩模式,连接方法还是一样;

我是一个小集成商,水平有限麻烦指教.

网友A:
这种负载形式一般要做负荷分配,有主有从。

网友B:
你好,楼上说的对,这种形式的负载需要负荷分配。一般都是以你说到的方案1,也就是有一台机器速度模式,然后其他机器都是转矩模式。我们还有一个功能,下垂控制,也是在同步负荷分配时用到的功能。您可以留个电话给我们,我们向你再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另外,我们汇川的调试人员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向他了解一下,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C:
楼主哪里的,留个联系方式或者拨打我们公司的客服电话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