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8-13):
固态继电器怎样调电流大小?怎样按装?

网友A:
其输入端要求很小的控制电流,能与TTL、HTL、CMOS等集成电路较好地兼容;而输出回路则采用可控硅或大功率晶体管接通和断开负载电流。输入与输出之间采用光电耦合,通断没有可动接触部件,因此具有工作可靠、开关速度快、无噪音、寿命长、体积小、无火花、耐蚀防爆抗振等特点

网友A:
商品详细介绍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冷却条件
工作电流
安全系数
工作温度
控制
电压
关断
电压
开启
电流
控制
电流
工作指示
工作
电压
工作
电流
通态
压降
泄漏
电流
通断
时间
绝缘
耐压
外接保护

配散热器
阻性
负载
感性
负载
-30℃—+80℃
过压
过流
3-32VDC
1.2VDC
5mA
<25mA
LED
24-480VAC
20A
<1.13V
<10mA
≤11ms
≥3000VAC
MOV
快熔丝
50%
30%

更新时间:2008-1-25

楼主:
工作电流有大一点吗?60-80A的有吗?

楼主:
我是用在电阻丝加热上的。用3个控制3相电流大小。

网友B:
有60--80A,还有更大的,但要加散热风扇.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最大的缺点就是发热量大``

 长期使用的话要注意良好的散热`

网友D(2009-03-24):
需要固态继电器技术问题可以问我,也可以上我的博客QQ1051131379

网友E(2010-02-07):
负载如短路是否要加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