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问题

楼主(2008-08-13):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日立J300,  5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空载是正常的,带了负载速度就慢下来,怎么调速度都上不去,请问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叫这种情况是限流,参数没有问题吧。是不是机器比较老,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B:
估计是老机器了,用了多少年?

楼主:
我叫这种情况是限流,参数没有问题吧,请问这种问题参数应该调那个参数,机器是很老了

网友C:
日立的产品不好,换ABB,西门子的保管好。。

网友A:
以前我也碰到过 换cpu板就好了,参数你可以初始化。

楼主:
CPU板多少钱一个,

网友A:
J300的 cpu板可能不是很好找了

网友D:
J300的参数怎么进行初始化

网友A:
l、将智能端子C1(或C2、C5、C6、C7)的值设定为7(即STN功能)
2、将智能端子C1(或C2、C5、C6、C7)与P24端子用一短线连接(既短路)
3、关断电源,在逻辑控制板(L-PCB)上的充电灯熄灭前不要通电
4、此时要耐心等待,不要接触变频器任何部位(按键等操作皆不允许)
5、通电,将P24与智能端子STN的短接线去掉(为了便于确认初始化成功,请事先将操作面板的参数不要置于D01)如果显示000,表示初始化成功,否则重做一次。
瞿总 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