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0中Excel报表问题

楼主(2008-08-13):
各位同行兄弟:

大家好!小弟近期准备用iFix4.0做Excel报表,要求报表每个整点自动记录数据,每8个小时自动存档为以当天日期和开始时间命名的.xsl一个班报,并在iFix4.0显示当前正在记录的班报.不知道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怎样可以实现,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最好能够有实例,谢谢!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的这个功能用ifix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B:
是啊 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要总是问别人要实例

网友C: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没用过就是不会,很难理解的.不要这样说初入的人.

网友D(2008-11-14):
高手都是这样说的

网友E:
我现在也要用ifix4.0做个EXCEL报表,在IFIX4.0里查询,现在就要用了,但无从下手,在这方面我是个新手,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ybsybss@163.com

网友F:
IFIX的问题就是在于新人都要去熟悉VBA,直接搞个好点的控件不就得了。

早晚一天市场会越来越少。

网友G: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H:
ifix已经做得最好了.
简单的功能都不需要VBA.我倒是见过不少人(特别是刚学的人)非要进VBA里编程,非要用ifix实现windows的那些功能.其实,工业控制没有那么复杂的需求,足够和健壮就好了.
复杂的功能,不仅是ifix,就是任何一种界面软件,没有编程也是不可能的.vba是最简单的了.
做工业控制,针对的应用和使用者都是一定范围的,不是做花哨的游戏.
ifix里自己有历史和实时数据服务.编个excel代码就能获取这些数据.
以下是某个项目的实际数据查询代码:代码粘贴不了,给图址吧:

网友I:
在ifix中定义一个Excel应用对象,虽然后可以用脚本随便控制Excel,但这样比较麻烦。其实.xsl不是必须的吧,CSV文件最简单,其实就是逗号分割的文本文件。用VBA代码直接生成,速度非常快。编个excel代码就获取这些数据,也是可以的,但我个人不推荐,因为这也不算容易,和Excel应用对象一样,要了解很多Excle知识,且历史读取非常慢。

网友J(2009-04-28):
使用时间触发事件,用VBA编程把整点数据写到EXCEL就可以了

网友K:
也得好好的学习啊,大家帮忙

网友L:
这里有个ifix的excel报表例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94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