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
Galil控制卡DMC-1842,上电后红灯常亮,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08-08-13):
各路大侠,我这里用的是DMC-1842,上电后也是红灯常亮,是通过PCI插槽插在电脑里的,也试过硬复位了,没有用,通过编程软件查询也没有任何错误代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如果还能用软件编程查到东西,那就没什么大问题。您采用什么方式控制电机的?是一上电红灯就从来没有灭过,还是经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