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什么是RTV

楼主(2008-08-13):
我做DC/DC 模块常遇到这种问题,硬的环氧树脂对磁芯影响太大,特别是损耗;一般采用CORE表面涂敷RTV处理,或采用改性环氧树脂,硬度只有50到60

网友A: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