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8-08-13):
电磁阀是由电磁线圈和磁芯组成,是包含一个或几个孔的阀体。当线圈通电或断电时,磁芯的运转将导致流体通过阀体或被切断,以达到改变流体方向的目的。电磁阀的电磁部件由静铁芯、动铁芯、线圈等部件组成;阀体部分由滑阀芯、滑阀套、弹簧底座等组成。电磁线圈被直接安装在阀体上,阀体被封闭在密封管中,构成一个简洁、紧凑的组合。我们在生产中常用的电磁阀有二位二通、二位三通等。所谓二位,对于电磁阀来说就是带电和失电,对于所控制的阀门来说就是开和关

当有电流通过线圈时,产生励磁作用,固定铁芯吸合动铁芯,动铁芯带动滑阀芯并压缩弹簧,改变了滑阀芯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流体的方向。当线圈失电时,依靠弹簧的弹力推动滑阀芯,顶回动铁芯,使流体按原来的方向流动。

电磁阀常见的故障有电磁阀不动作,应从以下几方面排查:

(1)电磁阀接线头松动或线头脱落,电磁阀不得电,可紧固线头。

(2)电磁阀线圈烧坏,可拆下电磁阀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开路,则电磁阀线圈烧坏。原因有线圈受潮,引起绝缘不好而漏磁,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要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大,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使得线圈烧毁。

(3)电磁阀卡住。电磁阀的滑阀套与阀芯的配合间隙很小,当有机械杂质带入或阀体生锈时,很容易卡住。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将电磁阀拆开,取出阀芯及阀芯套,用CCI4清洗,使得阀芯在阀套内动作灵活。拆卸时应注意各部件的装配顺序及外部接线位置,以便重新装配及接线正确。

(4)如果是先导式电磁阀,要检查管道内压差是否太小,压差太小电磁阀就不能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需选用直动式电磁阀。而压差太大,远远超出电磁阀的设计值,也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就要用高压电磁阀了。

(5)管道内的污物堵住了先导阀的小孔,致使先导阀无法正常打开,主阀也就不能及时打开了。可以把阀体拆开,洗净污物,重新装配,即可正常工作。

(6)另外,电磁阀一般都是水平安装,如果是侧装的话,有可能造成阀门关闭不严,即内漏,应尽量避免侧装。

网友A:
电磁阀是由电磁线圈和磁芯组成,是包含一个或几个孔的阀体???遗憾,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有一个孔的电磁阀,需要学习

网友B:
电磁阀的消声器漏气,怎么维修啊!

楼主:
对:lixiangcool 关于

电磁阀的消声器漏气,怎么维修啊!

内容的回复:

换一个消声器嘛。

网友C:
有没有TURCK的资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