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2A的12V和24V军用蓄电池转变成5V电源 用哪种最小的变压器?

楼主(2008-08-13):
将2A的12V和24V军用蓄电池转变成5V电源 用哪种最小的变压器?

网友A:
直流电能直接用变压器变成直流的吗?

你可以用电子线路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B:
12V和24V军用蓄电池转变成5V电源,       DC/DC

网友C:
你用7805三端稳压集成块配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哪里用得上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7805三端稳压集成块配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哪里用得上变压器,

????????????????????????????????????????????????????????????????????????????????????????????????????????????????????????????????????????????????????????

网友E:
就是啊,那里需要变压器嘛,用DC-DC转换器,或者三端稳压

网友F:
三端不节能,不知DC-DC效率是多少?

网友A:
如果不用三端,试试用2596。不过,线路可能麻烦一点。

网友G:
有DC-DC的开关电源模块;效率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