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中的产品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8-08-13):
那位好心人能告诉我图片是什么产品,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磁力启动器吧!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力启动器吧!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力启动器吧!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D:
磁力启动器啊,电工都认识吧

网友E:
你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呵呵

网友F:
根据厚度判断更像是启动停止开关盒。

网友G:
我同意6楼的回复,是启动停止开关盒。

网友H:
绝对是磁力启动器,我见过。

网友I:
楼上说得没错,就是控制一只接触器的,也就是启保停电路吧.

网友J:
磁力启动器面板按钮操作

网友K:
磁力启动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根据厚度判断更像是启动停止开关盒。

启动停止开关盒30A吗?

网友L:
一个开关盒,磁力开关的可能性大些!最好是把盒子里面的东西也发上来看看就更能判断了。

网友M:
磁力启动器!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

网友N:
一只普通的起停保控制器,里面就是一只接触器加热继之类!

网友O:
这种电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P: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R(2009-02-16):
电磁离合器啊 应该是这个

网友S: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力启动器吧!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磁力启动器  20A

网友T:
磁力启动器,做小功率的电动机启、停控制,一般内部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或电机热过载保护器构成

网友U:
磁力启动器,做小功率的电动机启、停控制,一般内部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或电机热过载保护器构成

正确

网友V:
兄弟,我们是专业生产滤波器的厂家,关于滤波器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专业的意见,欢迎来电13682600826管振,深圳市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W:
应该是类似启动器之类的产品

网友X:
我认为也是启动器,具体情况还要自己进行分析

网友Y:
电磁启动器吧,启停电机用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Z:
打开看到里面就知到了.

网友AA(2009-07-24):
磁力启动器  我们公司有生产,外销型号叫LE1

网友AB:
应该是磁力启动器 ,我们常用的跟这个区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