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运转中静电过高改怎么处理

楼主(2008-08-13):
各位高手:

目前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在喷砂机上安装一台变频器,在运转中(不喷砂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转,且很平稳。可是只要一喷砂运转不到两分钟就出现变频器黑屏现象,在喷砂过程中用接地裸线接触工件表面可以看到有电弧产生。静电相当大。可这样处理后还是出现黑屏现象。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机是多少W 的 变频器是多少W的

网友B:
变频器外壳、喷砂机外壳、工作台等部位良好接地。

网友C:
有静电消除装置!

楼主:
电机是200W变频器是400W,变频器采用台安变频器。

变频器外壳接地、喷砂机外壳接地、工作台等部位良好接地后还是出现很严重的黑屏现象,目前去除所有接地线,只把工件表面接地后情况才好转。

但是还是偶尔出现黑屏现象。如不喷砂的状况变频器运转良好。

网友B:
所有设备的接地点都应实行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