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用水量很小,水泵不停机,泵体很热

楼主(2008-08-13):
我也是经常使用三肯变频器和其供水基板,大部分是一拖二,同时供水、循环启动。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请问你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楼主:
我在已经设置了175、178、179三个压力值,但实际上水泵只稳定在175的设定值上,达不到178的上限设定压力,所以水泵不停机,一直在转。造成泵体很热。

网友A:
检查止回阀,它不能真正止回的话,水泵就不会停机

网友B:
是啊!!看看管线上的逆止阀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的话 请安装一个!

网友C:
“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

1、恒压变频供水,适宜低扬程大流量供水系统,采用一拖多的运行方式;

2、对于高扬程,低流量供水系统,宜采用工频额定运行水塔储水间歇供水方式,最好采用变频器起动切换工频运行!

3、像楼主这种低流量,变频不停机连续运行低流量、低效率运行状态,不省电,反而是一种消耗。

楼主:
不是止回阀的问题。4楼的说法没意义:现在我的楼刚办入住,用水量很小,另外在夜里几乎不用水;以后入住多了,用水量自然就大了

网友D: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