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的温度

楼主(2008-08-13):
我们这有台干式变压器温度到了75度就自动报警,可也没有设置多少啊

请问一下干式变压器温最高多少度才会报警

网友A:
多少度报警,多少度跳闸都是人为设置的,

具体干式变压器温最高多少度才会报警要根据厂家说明书设置。

实际工作中设置多少度个人认为应该比说明书低点。这样对变压器的寿命和安全运行都有点把握。

网友B:
我公司配电变压器10/0.4KV都是上海富士变压器(2台1000KVA,1台1250KVA,1台2000KVA),

温度设置80度起动风机,120度高温报警,高温跳闸取消设置(全部运行24小时电脑监控)。全部设定有

变压器厂根据原设计要求进行标定。

网友C:
干式变压器有一个稳定工作温度,由于绝缘等级不同,可允许的最高温度也不同,我用过一台干式变压器315KVA,温度在80度左右。可以看说明书,都有要求的

网友D:
变压器的名牌上面写着啊,人为的在温控器上设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E:
要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我们公司的干式变压器没有风机,是自冷式的.名牌上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