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剪板机进行自动化改造

楼主(2008-08-13):
剪板机是机械行业制造和维修常用的设备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对各类板材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板材加工的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厂家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除了保证板材加工的精度外,对板材加工的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上述,板材生产加工企业迫切需要高精度、高效率的生产设备。剪板机是板材加工企业的关键生产设备之一,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出巨资购买全新数控剪板机;另外,还有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希望通过对原设备的技术改造来满足这些新要求。
普通剪板机存在的主要不足有:
1. 加工精度不高。
造成加工精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加工尺寸由操作人员用普通钢尺手动测得,精度难以保证;另一方面采用异步电动机带动链条传动机构,这样不仅定位精度低,而且易造成剪切面的机械偏差,这种偏差随加工板材宽度增加而加大。
2. 操作繁琐,容易出错。
剪板机需要人工操作,剪板动作的控制需人工完成,占用人力资源,也容易出错。
3. 能耗大,效率低
剪板机的动力系统一般使用普通异步电机,在剪板过程中不断启停,能耗大、效率低。
针对这些情况,可以对剪板机进行自动化改造,提高工作效率和剪板精度,降低能耗。

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如下:
ü 正常剪切功能。在正常加工某一规格产品前,可以事先设置加工尺寸、加工数量。当机器加工板材数量达到设定加工数量时,机器不再正常加工。此时,可重新设置加工参数或进入临时剪切状态。
ü 临时剪切功能。选择该功能不需要设置加工参数,即可进行加工。该状态可加工任意尺寸(须在机器的机械加工范围内)和任意数量的产品。
ü 设定加工参数(加工尺寸、加工数量)。
ü 加工参数实时显示。
ü 附加功能。包含点动调试、自动回零位、暂停等。

改造方案一:
如下图所示,自动控制系统由变频器、光电传感器、人机界面(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等)、正航A5系列PLC等构成。

图1 改造方案一

人机界面可以采用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可以显示和设定目前的工作状态、剪板数量、加工长度、送料速度、剪板频率等等参数;
变频器接受PLC的控制,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转速等;
光电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后挡料的长度,通过改变光电传感器的位置可以调节加工长度;
正航A5系列PLC(以下简称A5)是整个自动控制系统的核心,由它来根据操作人员通过人机界面设定的参数控制整个系统的动作。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
系统上电启动,操作人员通过人机界面设定剪板数量、加工长度、送料速度、剪板频率等等参数,参数可以断电保持。正常剪切开始后,A5控制变频器启动电机,传动板材,当板材到达光电传感器的位置时,光电传感器将信号反馈至A5,A5控制变频器停车,控制切刀动作进行剪板,完成一块料的加工,然后A5再控制变频器启动,进行下一块料的加工。加工过程中,A5可以完成对加工数量、剪板频率、送料速度等的统计,并可以在人机界面上实时显示。
在此控制过程中,A5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材料长度,然后控制变频器停车来控制加工长度。由于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停车有一个滞后量,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在设定光电传感器的位置时,需要将这个偏差考虑进去并加以调整。

图2 改造方案二

在方案一中,加工料的长度是通过光电传感器的位置来控制的。人工手工设定光电传感器的位置会有一定误差,同时如果需要加工的长度频繁改变时会很麻烦。
改造方案二取消了光电传感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轮式旋转编码器。将轮式旋转编码器压紧在板材的表面,当板材向刀口输送时,轮式旋转编码器跟随旋转,输出的脉冲信号输送到A5的高速计数器。A5的高速计数频率可达20KHz,可以很精确地根据脉冲数量精确地测量出送料长度。
旋转编码器安装在刀口前面,只要旋转编码器其距离刀口的位置固定,就可以方便地对加工材料进行长度测量。
在方案二中,可以通过人机界面非常方便地设置加工长度,甚至可以设定多组加工长度和加工数量,或者尺寸也可以置为循环变动值。例如,可以设定加工100块80cm的板材,再加工200块100cm的板材;也可以设定成循环加工1块80cm的板材、1块90cm的板材。

以上两种方案目前都已经有批量的实际应用。实际使用结果显示,经以上两种方案改造的剪板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剪板精度,降低能耗。扣除机械误差,通过手动调整传感器位置,方案一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3cm以上;而在选择合适的编码器的情况下,方案二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4%左右。

网友A:
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

有需要A系列PLC的请联系QQ27176211注明PLC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在那里  我可以做啊

网友B:
在那里  我可以做啊    15989588394

网友C:
南京九拓成套设备自动化有限公司系台湾威纶触摸屏(WEINVIEW)一级代理商。和利时(HOLLYSYS)江苏一级代理商,江苏一级代理LS(LG)系列工控产品。同时我司承接各类自动化工程,欢迎来电洽谈、一流的性能和服务将使你百分百满意。

一.台湾威纶触摸屏

 WEIN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摒除了单色人机界面的不足,凝聚了威纶科技多年来国际市场积累的成功经验,具有超强的兼容性和卓绝的真彩显示性能,配合PLC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效果,使生产线更有效工作,为您创造更多价值,目前MT500系列产品包含MT510TV5  MT508TV5  MT506TV5  MT506MV5  MT505TV5

MT8000系列拥有65536色、 TFT LCD;USB打印机接口;可自由上下载程序,多台任意组网;3组串口可同时使用3种不同通讯协议。所包含产品有MT8121T  MT8104T  MT8080T  MT8056T

MT6000系列设置多个USB2.0接口,可以轻松连接U盘,USB鼠标 键盘 打印机,独有多COM口,可同时控制多台不同设备和控制器,型号包括:MT6104T  MT6056T

三.和利时PLC

和利时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究开发,并向用户提供完善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在多年PLC行业应用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成功开发出新一代PLC产品

LM小型PLC LM3104 LM3105 LM3106  LM3106A  LM3107 LM3107E  LM3108  LM3109

中型PLC LK系列

二.LS(LG)变频器

IE5系列 -超小经济型变频器的功率/电压等级为:0.1-0.4KW,单相、三相。

IC5系列 -小型单相变频器的功率/电压等级为:0.37-2.2KW,单相220V。

IG5系列 -小型通用型变频器 - 单相220V 0.4 ~ 1.5 KW;三相220/380V 0.4~7.5KW。

IG5A系列 -紧凑型无传感器矢量变频器的功率/电压等级为:0.37-7.5KW。

IGX系列 -经济智能型变频器的功率/电压等级为:0.4-22KW。

IS5系列 -无传感器矢量型标准变频器 - 三相220/380V 0.75~22KW;380V 30~75KW

IS7系列 -高性能矢量型标准变频器 - 三相220/380V 0.75~22KW;380V 30~75KW

IP5A系列 —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5.5-450KW,三相

IV5系列 —高精度矢量型变频器,5.5-220KW,三相

IH系列 —可靠大功率型变频器,30-280KW,三相

南京九拓成套设备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精神:诚信、品质、服务、敬业

公司目标:创一流企业、建一流团队、做一流服务

公司宗旨:为顾客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真诚期待您的来电:  13776661232 梁爱根

网友D:
想法很好,但不知费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