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防护等级

楼主(2008-08-13):
        防护等级即是防尘防水性能,以IPxx,2位数字来表示,第一位是防尘,第二位是防水,在工控网论坛及搏客里,有人已有介绍,我就不再赘述,在这里,我讲讲编码器的防护等级。

       很多编码器在现场用的好好的,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莫名其妙地损坏了,纠其原因,很多是编码器的防护等级不够。有些用户以为工作环境没有尘、水汽的问题,怎么还会损坏呢?其实编码器在工作环境中,或编码器工作与停机的变化中,由于热胀冷缩的温差而造成内外气压差,防护等级差的编码器(包括其他传感器),会产生“呼吸性”水汽,由于内外压差水汽吸入编码器,因时间的积累而损坏内部光学系统或线路板,而损坏编码器,这种内部的损坏是慢性积累的,往往是今天还用的好好的,而内部已积下隐患了。

        这种情况在工程项目中尤为突出,例如高温、温差大地区,高湿度地区,沿海地区(空气中含盐分),因此,工程项目所使用的编码器,一定要使用标准工业级的高防护等级性能的编码器。

楼主:
        标准工业级的编码器的防护等级其实是分两部分的,转轴部分与外壳电气部分,有些编码器厂家会分别注明转轴部分的防护等级与电气部分的防护等级。转轴由于是旋转的,防水较难做,如仅依赖于密封精密滚珠轴承,要达到完全的防水是不现实的,一般工业级的在IP64以上,如果要达到IP66以上,就需要有特殊工艺,有些通过双轴承内部的结构,有些通过增加橡皮挡碗来提高防护等级,但在编码器低速时好办,在较高速时就困难了,大部分在IP66以上的轴都转起来很重的;而外壳电气部分必然是IP65以上。反应在防护等级上的机械设计,往往是转轴是双轴承结构,而外壳的封装往往不依赖于外径上的螺丝固定,而是一次挤压+O型密封圈的密封封装。这种情况下,在编码器的外壳外径上是看不到三个螺丝固定的,如有三个螺丝固定,由于螺丝的顶入,而很可能造成外圆轻微变形而轻微破坏圆度,那样,密封性能就很难有保证了,另外,这些螺丝也会因振动与热胀冷缩而松动,影响防护等级。这类编码器,在其标注的防护等级也许也很高,但那是厂家出厂的理想的实验室状态,在工程项目的使用中,还是较难有保证的。

        例如,在工程项目中表现优异的德国海德汉、德国STEGMANN、TR等编码器,在其编码器的外壳外径上,是不可能看到有依赖于三个螺丝的固定的,而在一些日系韩系的经济型系列中,就是这种依赖于三个螺丝固定的外壳,(这样加工成本低,拆卸维修方便)。

楼主:
工程项目中使用的编码器,应该是转轴部分的防护等级优于IP64,外壳电气部分的防护等级优于IP65,(而且外壳外径上,应不依赖于三个或四个螺丝固定的)。对于工程项目使用的编码器,这是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
编码器外壳电气部分如能达到IP65以上,则基本能够防住水汽的侵袭了。

而在较长光栅尺情况下,由于读头的长距离移动,光栅尺很难达到IP65以上,那么,对于较贵重的光栅尺,就会向内充气,已达到内部正压,而避免灰尘与水汽的侵入,当然,这样的充气,其充气的要么是氮气(成本太高了,用的很少),要么是经过油气过滤处理的干净空气了。

网友A: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B(2008-11-28):
我們的磁編可達到IP68, 如有需要可電郵給我 kkung@renh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