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20mA输出信号转成0-5V输出信号?

楼主(2008-08-13):
如题.

注意:是0-5V而不是0-4V或1-5V.

我想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要怎么转,用到什么东西?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用一块仪表转换下就行,可以沟通下,我这儿有,15810918923

网友B:
支持1楼

支持1楼

支持1楼

网友C:
用智能信号转换模块就可以,很多的。

网友D:
有专用的隔离转换器可以实现;

网友E:
Red Lion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可编程信号转换模块)

产品介绍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

网友F:
可用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G:
用个250欧姆的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智能信号转换模块就可以,很多的。

对啊

网友I:
用信号转换器啊,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信号转换器啊,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K:
这么简单的问题,哎,看来是新手啊

网友L:
用一个精度高的标准250欧姆的电阻并联在4~20mA型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M:
扯~~~~~~~~~看看清楚楼主写的是0~5V!还放250的电阻?你们才是新手~~

网友D:
呵呵;必须用专用的信号转换器才行;

1~5V的可以用250欧电阻;

网友N:
个人认为楼主可能要了解对方的真实的需要,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如果对方真的是需要4-20mA转换成0-5V, 那只有用真正的信号转换模块!但是有时候我们将仪表是4-20输出的时候, 是指仪表的测量信息段的输出, 但是有的仪表有状态信息端, 如0mA代表故障, 2mA代表调试状态, 3mA代表负飘故障, 22mA代表过载故障。 这时候仪表的总输出就是0-20mA或0-22mA, 你就可以用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转成0-5V, 0-1V代表状态信息, 1-5V代表测量信息。

我在一次招标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一个厂家和甲方关系做的比较到位, 招标文件把仪表的输出改为0-20mA, 刚开始我拿到技术参数的时候, 我一下蒙住, 后来通过和甲方的一个技术人员沟通, 才知道他们内部的文章, 我们产品一样也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也有状态信息输出。

兄弟一家之见, 欢迎探讨!

网友O:
必须用专用的信号转换器才行;或用数字显示仪表来变送输出,有直观又方便。

网友P:
可以用电阻直接转

网友Q:
用信号转换器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R:
要求挺奇怪的,做隔离器的厂家应该会有。说实话我没有用过。

网友S:
我这边有的,信号隔离器.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www.surpon.com

网友T:
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销售工业智能调节仪表和无纸记录仪,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垂询!!联系人:杨艺煌

电话: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    手机:13290783518

网友U:
可以的。用一个250欧的电阻,把4-20mA转为1-5V ,在加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V:
有这样的隔离变换模块,买一个装上就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W(2008-09-26):
功能与特征
u 用途:隔离信号变送器/分配器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各种工业信号进行变送、转换、隔离、传输、运算的仪表,可与各种工业传感器配合,取回参数信号,隔离变送传输,满足用户本地监视远程数据采集的需求。广泛应用于机械、电气、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污水处理、楼宇建筑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信号传输转换、PLCDCS等工业测控系统,用来完善和补充系统模拟I/O插件功能,增加系统适用性和现场环境的可靠度
u 测量:4~20mAdc,0~20mAdc等直流电流信号,0~10Vdc,0~5Vdc,0~600Vdc等直流电压信号
u 精度:≤±0.2%RO
u 输出:0~20mAdc ,4~20mAdc0~10Vdc, 0~5Vdc等模拟量信号
u 工作电源:AC/DC24~265V
u 外型尺寸:100L×22W×112Hmm
u 安装方式:35mm标准导轨

网友W: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www.surpon.com

网友X:
可以用电阻直接转   !

网友Y:
用一个专用的信号转换模块 用一个250欧的电阻只能转换成1-5V 的信号,还需要在调整太麻烦

网友Z:
对的,用一个信号输入4-20mA转0-5V输出的隔离器也就是信号变换器好了。(标准的应该是1-5V输出,订购时说明要求0-5V就行了),再者可购一个4-20输入/0-10输出的,在输出端加一个500欧/1W的电阻就可变0-5V了。有必要说明一下,第二个方法需要信号接受端的输入阻抗要足够大,不然当0-5V并入后,接受端阻抗与500欧阻抗的并联阻抗势必使0-5V信号发生偏离,这时就需适当增大或减少500欧电阻值以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