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怪异现象

楼主(2008-08-13):
有FX1S控制步进电机,在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怪异现象,当电机空载时,电机堵转,反而带上负荷后,电机还能正常运转,传动方式采用同步带轮传动!希望各位同行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有这种事????????

网友B:
频率太高,电机转速太高,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起跳频率太搞,或级次,段数太少

网友D:
用PLSR指令看看。应该跟频率有关

楼主:
各位大哥:我想是不是和空载启动频率有关???

网友E(2009-10-17):
驱动电流太大。可能是太接近固有频率。

网友F:
步进的最大扭力起动,完成后比较大的速度运行,因为步进的特性是速度越慢,扭力越大,当然也不能用最小速度运行,这必须根据步进的规格来设定.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告诉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