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 DC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8-08-13):
我想购买一台24V DC直流稳压电源,在咨询厂家时,提到有输出电流1A、2A、3A、5A的,我想请教下,选用那种规格的来开关电磁阀比较好,小弟实在是才疏学浅,请各位帮忙解释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看你电磁阀负载的大小了。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磁阀负载的大小了。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C:
看负载大小,再加个余量

网友D(2009-08-27):
看你的负载,确定你的电源容量

网友E:
如果开关电磁阀,价格又不高

建议你用电流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