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启动器

楼主(2008-08-13):
请问PTC启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2008-11-15):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元件,可用作延时型起动开关。使用时,将PTC元件与电容起动或电阻起动电机的副绕组串联。在起动初期,因PTC热敏电阻尚未发热,阻值很低,副绕组处于通路状态,电机开始起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机的转速不断增加,PTC元件的温度因本身的焦耳热而上升,当超过居里点Tc(即电阻急剧增加的温度点),电阻剧增,副绕组电路相当于断开,但还有一个很小的维持电流,并有2-3瓦的损耗,使PTC元件的温度维持在居里点Tc值以上。当电机停止运行后,PTC元件温度不断下降,约2-3分钟其电阻值降到Tc点以下,这时有可以重新启动,这一时间正好是电冰箱和空调机所规定的两次开机间的停机时间。
PTC起动器的优点:无触点、运行可靠、无噪无电火花,防火、防爆性能好。且耐振动、耐冲击、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

网友C:
2楼说的很好,在一些单相电动机中PTC启动元件可以代替离心开关

网友D:
学到一些知识,顶一下!!

网友E:
PTC启动器一般用在冰箱上比较多,类似离心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元件,可用作延时型起动开关。使用时,将PTC元件与电容起动或电阻起动电机的副绕组串联。在起动初期,因PTC热敏电阻尚未发热,阻值很低,副绕组处于通路状态,电机开始起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机的转速不断增加,PTC元件的温度因本身的焦耳热而上升,当超过居里点Tc(即电阻急剧增加的温度点),电阻剧增,副绕组电路相当于断开,但还有一个很小的维持电流,并有2-3瓦的损耗,使PTC元件的温度维持在居里点Tc值以上。当电机停止运行后,PTC元件温度不断下降,约2-3分钟其电阻值降到Tc点以下,这时有可以重新启动,这一时间正好是电冰箱和空调机所规定的两次开机间的停机时间。
PTC起动器的优点:无触点、运行可靠、无噪无电火花,防火、防爆性能好。且耐振动、耐冲击、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