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风扇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今小菜鸟手头有台安川V7    3.7KW机器,启动几秒报警FRN,查看说明书原来是风扇故障!查看风扇原来是堵死了!搞好卫生重新上电启动一切正常了!原本以为好了,发到客户手中又发回来了!说是没显示了,原来是面板接触不好,被快递的搬运松动了!上电启动过了会又报FRN故障了!这次是怎么搞都不好了(曾把风扇黑红两线短接,把黄线断开,也换过两线风扇,可是故障依然排解不了)!无奈之下还得麻烦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了!

网友A:
是黄,黑短接,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黑黄短接,不是黑红短接!这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看一下风扇有没有运行?

2线一般是不行的,因为变频器有一根是控制线;

网友C:
q换三线风机/////////

楼主:
风扇都可以运行,只是运行一会就报警了!以前也用过2线替换3线的,都是可以的,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行了

网友D:
呵呵    要换3跟线的!

网友E:
既然停转会报警就必须用三线风扇,三线风扇有一根线在风扇转动时会输出脉冲信号,通电后促CPU检测不到风扇输出的脉冲就认为风扇没转。

网友F:
说的对啊!!!三线风扇有一根线在风扇转动时检测风扇速度的,它可以与O相接,但最好换一个三线的,其次再查查看风扇检测电路 应该不是大问题的!!!

楼主:
换了个三线的还是不行,另外一个换上去就好了!苦闷之极,想把板子拿出来看看,却是好难拆的!一定要把模块焊下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