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我用的是艾默生流量计,其中的变送器可以更换其他的吗?望各位高人给个知道呀?

网友A:
好像不大容易,因为各个厂家的算法的完善程度不一样,接线也不同

网友B:
说说详细型号,是不是高准85系列的,是变送器坏了吗?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不行。

由于各自的传感器有各自的特性,比如口径,固有频率,温度特性和压力特性的补偿,标定系数等。因此,如果没有配套使用,那么即便能测出数据,那也不准,并且有些型号的变送器(转换器)根本不支持对标定数据的输入和修改。

因此如果有问题的话,最好是原型号更换,然后导入所有的参数。

网友D:
呵呵,为什么不要用艾默生的变送器了?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老型号比如 D或者 新的但是不带MVD核心处理器的,理论上可以,也就匹配麻烦点。

但是如果选择了核心处理器在传感器上的,可以省略掉变送器了,因为这样就是4线制,2根线电源2根线MODBUS。这样的应用有很多,拿个上位机加MODBUS卡就可以通讯了,而且这个协议地址是可以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