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在精密绕线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8-08-13):
MD320变频器在精绕线机上的应用

1.工艺要求:
a.可以做收线和倒线控制,正常工作都在收线状态;
b.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要求张力摆杆稳定;
c.收线的速度要求在1200m/min以上(收线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在60Hz以上);
d.一停车立即抱闸动作。
2.变频器功能要求:
a.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二线式端子控制:一个正转命令FWD(收线),一个反转命令REV(倒线)。
b.收线和倒线状态下可以做频率源切换,收线时为PID调节,倒线时为AI2给定;
c.收卷时要求快速进行PID调节,加减速时间设定为0.1s,所以需要加制动单元的变频器;
3.机械结构图及系统控制:

4.控制方案及调试说明:
调试时收线变频用的是台达A系列3.7kW变频,主要做一个调速作用(给定收线速度),随着收线卷径的增大线速度会逐渐增大(下一步用MD320作恒线速度控制替换台达)。主动放卷用的MD320/22kW变频,控制放线电机,根据位移传感器的反馈信号进行调节速度,保持张力架稳定,实际上只作一个简单的PID调节。倒线时收线电机不动作,放线电机反转控制,运行速度由电位器AI2给定。在倒线控制时防止倒线速度过而引起断线,因此需设定上限频率(AI2输入10V对应的20%),加减时间也需要比较长。
具体的调试参数说明:(放卷MD320/22kW)
F0-01:0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F0-02:1 (端子命令)
F0-03:8 (PID输入)
F0-04:3 (AI2输入)
F0-07:2 (X频率源与Y频率源切换)
F0-10:50Hz (最大频率)
F0-12:50Hz (上限频率)
F0-17:0.1s (加速时间)
F0-18:0.1s (减速时间)
F2-00:60 (速度环P1)
F2-01:0.35s (速度环I1)
F2-00:60 (速度环P2)
F2-01:0.60s (速度环I2)
F4-00:1 (正转 ——DI1)
F4-01:2 (反转 ——DI2)
F4-02:16 (加减速选择端子1 ——DI3)
F4-02:18 (频率源切换信号 ——DI3)
F4-17:0.01s (AI1滤波时间)
F4-22:0.01s (AI2滤波时间)
F6-10:1 (自由停车)
F8-03:60s (加速时间2)
F8-04:60s (减速时间2)
F8-13:1 (禁止反转)
FA-00:0 (FA-01给定)
FA-01:50% (PID给定值)
FA-02:0 (PID反馈源—AI1)
FA-03:1 (PID作用—反作用)
FA-05:8 (比例增益P)
FA-06:1.8s (积分时间I)
FA-07:0.100s (微分时间D)
FA-08:0.01s (采样周期Ts)
5.调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a.PID的作用方向一定要选为反作用,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
b.变频器一有停止信号立即进行电机抱闸,所以需选择自由停车方式;
c.正转和反转的加减速时间不同,需进行端子切换加减速时间。

网友A(2016-08-20):
谢谢分享,非常实用,楼主真好

网友B:
谢谢分享,非常实用,楼主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