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曲线的选择

楼主(2008-08-13):
我在现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点,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在用变频器控制螺杆泵转速时,根据说明书,V/F曲线迁的是2.0次降转矩特性,但用在15HZ时,电机发热严重,无法正常工作,但将参数中修改了V/F曲线设置值,将其设为直线时,工作正常。我用的是LG的变频器,大家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以后我用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时应怎样设置V/F曲线呢?

网友A:
谁会教一下我也想知道曲线的设置

楼主:
请问螺杆泵属于恒转矩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