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在动力放线架上的应用

楼主(2008-08-13):
汇川MD320在动力放线架上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D320 in Power feeding reel

摘要: 本文介绍了汇川MD320在线缆行业的一些优势,以及在动力放线架的解决方案。

1 引言
线缆行业目前正在向产品多样化、生产自动化等更高的技术层次发展。在线缆行业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放线架,而动力放线架又是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设备。动力放线架一般要求变频器含有PID调节的功能,并且PID是可以双向控制的。目前在行业应用中,只有DANFOSS和SIEMENSE可以不加任何辅助配件就可实现这样的要求。
汇川MD320是目前拥有此项功能的仅有的国产变频器,出色的矢量控制性能和良好的可靠性,更保证了汇川变频器在线缆行业的优越表现。
2 工艺介绍
动力放线架作为多种设备的最前端,在线缆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一般来说,对动力放线架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a 在引取速度加快时,放线速度也跟着引取速度快速加速;
b 在引取速度减速时,放线速度也跟着引取速度减慢;
c 当稳定运行在某个速度时,放线架的摆杆要稳定;
d 当出现松线和断线的时候,要求放线盘可以进行自动反转。
以上的几点要求全部有变频器的PID功能完成,而且要求变频器对速度的反映要相当灵敏。

3 控制方案
MD系列变频器是汇川技术推出的代表未来变频器发展方向的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变频器。与传统意义上的变频器相比,在满足客户不同性能、功能需求方面,它不是通过多个系列产品来实现(从而增加额外的制造、销售、使用、维护成本),而是在客户需求合理细分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设计,通过单系列产品的多模块组合,创建一个客户化量身定做的平台。
MD320变频器在频率源的组合方面灵活多样。主、辅频率源分别可由10种选择,而且还可以实现主/辅、主/主+辅、主+辅等频率切换方式。
主频率源X选择 : 0:数字设定 (不记忆) 辅助频率源Y选择 : 0:数字设定 (不记忆)
1:数字设定 (记忆) 1:数字设定 (记忆)
2:AI1 2:AI1
3:AI2 3:AI2
4:AI3 4:AI3
5:脉冲设定(X5) 5:脉冲设定(X5)
6:多段速 6:多段速
7:PLC 7:PLC
8:PID 8:PID
9:通讯给定 9:通讯给定

针对动力放线架对变频器的要求,汇川MD320在频率源选择选为 主+辅,主频率为0,辅助频率
为PID时的组合下,可以实现PID的双向正反转控制。具体接线图及主要参数如下:
变频器采用开环矢量控制方式,主给定来自AI1,AI1与GND短接(主给定为0),辅助给定来自PID,这样可以实现PID的双向作用。加减速时间为0.1s。

F0-01: 0 F0-02: 1 F0-03: 2 F0-04: 8 F0-07: 1
F4-00: 1 F4-18: 0 F4-19: 0 F4-20: 10 F4-21: 100
F6-10: 1 FA-00: 0 FA-01: 35 FA-02: 1 FA-03: 1
FA-05: 95 FA-06: 2 FA-07: 0.05

4 调试
汇川MD320在接线和调试方面都是很方便的。调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a 选择矢量控制后,一定要先进行调谐操作,以使变频器自动识别电动机的等效参数,这样变频器的控制才能更准确、更迅速;
b PID的作用方向一定要选为反作用,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
c 由于动力放线架都有抱闸装置,所以停机方式请选择自由停车;
d 调试的关键在于找到摆杆稳定工作的点,然后将这点所在的位置定义为PID的给定;

另外,汇川MD320还有两组PID参数可供选择,通过数字输入端子进行切换。用户可在换盘时进行参数的切换,简单方便。

5 结论
在实际应用中,汇川MD320变频器对速度的响应非常灵敏,在快速速度跟踪和松线反向收线两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