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这样?

楼主(2008-08-13):
事情发生在某锅炉厂..一台55G国产变频器,锅炉工{35岁}亲眼所见变频器内部冒烟,而赶快停止运行,后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去现场后变频器静静的躺那,当时我就用简单的仪表测量了变频器.打开变频器观察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后来我就上电,一上电,没事,可以正常工作,机器运行半个小时没问题,我就叫来锅炉工问有没见到冒烟,但锅炉工100%肯定是见到冒烟了,我无语....只有发回厂家,厂家检测也没问题,我郁闷,,请教高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A:
锅炉里的烟。呵呵。

网友B:
输入端的接地压敏电阻烧坏冒的烟!

网友C:
本人经历过一次,新机通电运行随即就有轻微的白烟,我们立刻将它关闭。

通知厂方,厂方说没事继续,变频器在连续运行约20小时后,终于彻底的烧毁。

网友D:
肯定有烧痕吧,仔细看看应该有,包括各焊点.

网友E:
    应该是电阻冒吧....或者看走眼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彻底检查...肯定有问题

网友F:
最好带回来好好的检测一下;

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结果用的人重新上电使用,最后炸的给报废了;

网友G:
闻闻有没有糊味

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H:
锅炉工太紧张了

见鬼了!!

网友I:
这种事情确实经常有过,应该得到重视啊,来顶一下。

楼主:
到现在厂家还坚持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锅炉工坚持看到了,厂家查不出问题.....哎.反正机器换了,具体问题等有消息了我在回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