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导线联接注意什么

楼主(2008-08-13):
铜铝化学性质不同,接触处容易电化学腐蚀,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接触不良、导电率差或接头断裂.应该怎样联结比较好?

网友A:
用铜铝端子

网友B:
用铜铝端子,应急情况下,可以用银铜焊条焊接

网友C:
用铜铝接头连接

网友D:
用普通的连接端子就行

网友E:
用铜铝过渡接头,尽量减少电位差

网友F:
在室内用普通的连接端子就行室外用铜铝过渡接头,尽量减少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