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JD接地及短路故障指示器

楼主(2008-08-13):
DS-JD接地及短路故障指示器专为电网供电系统自动监控而设计的检测装置,适用于35KV(含)以下高压开关设备及变配电系统。主要用于检测、指示、传递故障信号和发送远程指示报警,同时还具备记忆和恢复功能。使维护人员能精确判别故障发生的区间,提高故障分析的能力,以便迅速排除故障,缩小停电区域,缩短停电时间。对确保电网安全运行,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起着重要作用。主要安装在高压开关柜、环网柜、电缆分接箱等电器设备的馈出回路及变配电系统中。

a、主要特点

抗干扰能力强:传感器与检测对象始终处于等电位状态,不受周围任何电磁场等干扰,不存在绝缘击穿问题。光耦隔离,光纤/电缆传输,故检测的信号安全、准确、可靠、稳定。

采用微控制芯片:由于故障是偶发性的,正常时微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进入休眠节能状态;一旦有接口故障信号发生,立即唤醒微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启动设置程序并开始计时,使LED按一定的频率和占空比工作,同时继电器动作并远程报警;运行到设定的复位时间或按下复位按钮后,LED停止工作,继电器复位,微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重新进入休眠节能状态。

传感器为无源:直接在线检测信号,利用故障电流产生的电磁场变化,产生脉冲信号激励电路工作,不影响电网的正常运行。

锂电池供电:无需外接电源,供电质量稳定可靠。一节锂电池供电,使用寿命可达至少5年以上。

b、主要技术指标

短路故障传感器动作电流600A、1000A(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做)

接地故障传感器动作电流5A、25A、50A、100A(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做)

显示仪器工作电源3.6V

出口继电器120VAC1A、30VDC2A

显示仪器自动复位时间2h—40h(出厂设置为8h,可根据用户要求另行设置。)

传输光缆10m(产品出厂为5m)

外形尺寸及接线图:

c、安装使用说明

安装接地故障传感器时,把钢带两端紧固螺丝拧出,使钢带脱出后将三相电缆套入其中,在合适的位置将紧固螺丝拧紧,收紧尼龙扎带,使之不能松动,然后将电缆与显示仪器后面板的接地传感器接线端子相连接。

安装短路故障传感器时,将紧固环两端的螺丝拧下,套住电缆后,将紧固环上的螺丝拧紧,并将调节螺杆旋动,使之固定在电缆上。然后将光缆的一端与光缆接口连接,将螺丝旋紧,光缆的另一端与显示仪器后面板的短路接口连接,连接时应注意相位。

安装完毕,按下检测∕复位按钮进行自检,指示灯闪烁,表示显示仪器工作正常,然后再次按下按钮,指示灯停止闪烁即已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