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潜动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13):
运行中电能表潜动是经常见到的现象,也较为复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现场细致的调查分析和测试,发现电能表的潜动原因大致有5种:

(1)有轻微负荷,如配电盘上的指示灯、带灯开关、线路负荷定量器、电压互感器、变压器、电焊机的空载运行、功率因数过低等。

(2)潜动试验不合格。一般电能表轻载正、负误差偏大。

(3)没按正相序电源进行电能表接线。

(4)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

(5)电流互感器匝间短路或存在漏电,线路绝缘破损及电能表电流线圈烧毁等。

按照上述故障原因,应采取如下措施:

(1)有轻微负荷造成潜动的,查明确切潜动原因并向用户耐心解释,说明情况。

(2)按照电能表检定规程,轻载误差一般不要超差。

(3)安装电能表前一定要在现场测量相序,按正相序电源接线。

(4)协助用户调整用电负荷,能达到三相电流、电压相对平衡。

(5)因故障导致电能表潜动的,及时查找故障原因,检查电能表、互感器、改装接线、用电器烧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