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接地

楼主(2008-08-13):
这些设备的金属外壳应该是没电的吧,不然还把人打死,但为什么却总要接地呢?

网友A:
怕金属外壳与电源线短路,导致带电,不安全。

如果外壳接地后,即使金属外壳与电源线短路,也能保障安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怕金属外壳与电源线短路,导致带电,不安全。

如果外壳接地后,即使金属外壳与电源线短路,也能保障安全。

有需要A系列PLC的请联系QQ27176211注明PLC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首先弄清供电系统是保护接地吗?如果是就对否则就错了。现在推广5线制。金属外壳接在PE线上。

网友E:
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

网友F:
其实很重要的,主要是防止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