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单相接地的故障

楼主(2008-08-13):
运行中“35KV1段母线接地“光字牌亮,警铃响,电压表A相为零,其它两相为线电压。谁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a相接地了。。。。。。。。。。。。。。。。。。。。。。。

网友B:
A相接地啦,快拉闸。。。。

网友C(2011-04-30):
一,这是35KVI段母线金属性接地,接地相的电压为零,非接地相的相电压升高1,732倍,也就是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

二,处理

1,检查35KV母线,高压电动机,35KV开关接线等是否有小动物;
2,检查35KV母线PT高压侧保险是否熔断;
3,检查所有高压设备,瓷瓶,刀闸等待是否有放电现象;
4,以上检查均正常时,可以采取转电源的方法查找出具体的接地点,在进行转电源查找接地点时如果有备用电源,可以将备用电源投入运行,以防停电的时间过长。

网友D:
我公司有一台35KV变压器,CT经常报警。差动电流:一项为零,另两项平衡。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E:
对:jiayongzhuanyong 关于

我公司有一台35KV变压器,CT经常报警。差动电流:一项为零,另两项平衡。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内容的回复:看看是不是熔丝坏了,或者互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有一台35KV变压器,CT经常报警。差动电流:一项为零,另两项平衡。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差动回路CT断线”报警,首先要检查差动回路CT的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其次检查CT回路的接地回路是否接触不良或断线,再次就是检查差动回路中公共回路上的电流继电器是否故障。

网友F:
可以运行2小时, 先转移重要负荷, 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