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电动机常用维护技术

楼主(2008-08-13):
电动机是农业生产主要动力设备之一,而农用电动机的烧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要避免烧毁电动机,就必须对电动机进行正确的技术维护。经常保持电动机清洁电动机的进出风口必须保持清洁、畅通,不允许有水、油污和其它杂物落入机内,以免形成短路而烧毁电动机。保证电动机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及良好的通风、冷却条件,才能使电机长时间安全运行。

监控电动机负载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

电动机过载运行,主要是电压过低、带动的机械设备负荷过大或卡滞等原因造成的。过载时间过长,电动机绝缘就会因过热而老化、失效,这是烧毁电动机的重要原因。

因此,运行中注意电压变化,电压过低时暂停工作。必须保持传动装置运转灵活、可靠,随时检查调整传动带,使之松紧适度,保持联轴器的同轴度,齿轮传动不得有卡阻现象,若发现拖带传动系统有卡阻,则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同时,观察负荷变化,若过大则应检查原因,调整合适后再运行。

经常检查电动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而言,其三相电流中任一相电流与其它两相平均值之差不允许超过10%,才能保证电动机的正常安全运行。因此,运行中应常观察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有无缺相。

经常检查电动机的温度和温升

检查电机轴承、定子、外壳等部位的有无异常,电机的温升和温度是否符合规定的数值,最好采用有效措施,如在电机的吊环处插一温度计,用棉团塞紧、固定,随时观察温度变化。对温升的监视,特别要注意电机轴承是否过热、缺油。若轴承处温升过高,要立即停机检查轴承滚动体和滚道有无裂纹、划伤或缺损,轴承间隙是否过大而晃动,内环是否在轴上转动等,如有上述现象,则应更换轴承。

观察电动机有无振动、噪声和异常气味

电动机的振动会引起与之相连的负载部分与电动机不同轴,增大负载电流,从而烧毁电动机。在运行中,要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电动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噪声和异味是电动机运转异常的表现,必须排除故障后方可运行。

保证各起动设备的正常工作实践证明,不少电机的烧毁都源于起动设备。起动设备的维护主要是清洁、紧固、接触良好。应定期除尘,清理触点、线圈铁芯,增加防尘、防水措施,紧固接线螺栓螺母,检查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机械部位的动作是否灵活、准确,使其保持良好技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