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块仪表为什么会这样 ?2000A电流表指示偏低,功率表反方向指示。

楼主(2008-08-13):
        低压电房,2000A变压器测量回路上,有三个电流表 2000 / 5 ,一块总的功率表,  实际电流都正常,  为什么有一相电流表指示值很低,功率表从这边取的信号,指针向相反方向指示?

        是不是这一相 的电流互感器坏了引起 ??    希望得到解释。

        之前这一相的电流表有坏过,然后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表换上去,同时也一起把功率表换了一块新的,接线没有任何错误。换上去后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这张比较清晰一点,  就是这种情况。

     要真是互感器坏了,换的话可有点麻烦了

网友A:
功率因数表电流采样和电流表显示不正常的那相应是同一相,确认功率因数表、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没坏的情况下,二次侧回路接线端子可能有松动。

 ;

网友B:
是不是两块表的线串起来了?

网友C:
可能采样电流的相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采样电流的相位不对,

    如何解释 ?    如果线接错了还讲的通,但是按原有接线接的,百分百没错。

网友D:
确认功率因数表、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没坏的情况下,二次侧回路接线端子螺丝没上紧可能有松动。

网友E:
有可能相位不对!

网友F: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网友G:
按照图片上看,应该是电流表坏了或这相电流连线烧断,我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H:
我这低压盘有一相电流表也是显示值,偏低不知为何。

网友I:
电流表坏了吧!!!!!!!!!!!!!!11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图片上看,应该是电流表坏了或这相电流连线烧断,我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有这种情况?  看来得检查检查

网友J:
按照图片上看,应该是电流表坏了或这相电流连线烧断,我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K:
不敢确定,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