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语句表编程中L#0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13):
请教step7语句表编程中L#0为什么意思?

楼主:
在线等在线等
在线等

楼主:
明白了,应该是十六进制的0吧

网友A:
L会不会是LOCAL,   堆栈中

网友B:
L#0————————长整型(双整型)常数 0

16进制在西门子中以 #16#0表示。

以上~~~

网友C:
对:动力火车 关于

在线等在线等
在线等

内容的回复:32位十进制常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

楼主:
那么短整形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短整形呢??????????

直接用数值就可以了,比如

L 256

T MW0

楼主:
MW0不是地址吗?不是常数吧?

网友E(2010-03-30):
以上说的是把常数256存放在地址MW0中

L#0的意思就是长整形数据(DINT)

网友F:
L#0————————长整型(双整型)常数 0

网友G(2015-08-31):
好问题,好答案,我是菜鸟,多谢各位同仁。

网友H(2017-06-04):
应该是32位双整数常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