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8-08-13):
请问大家: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他的频率给定和运行指令是那两个参数?谢谢。

网友A:
首先设置控制指令来自通讯口,然后使用上述指令。

网友A:
以上摘自VFD-M手册,台达应该是相同的,看说明书。

楼主:
你好,你 给的是通讯参数吧,我要的是他的基本频率给定和运行指令啊,

网友B:
VFD-M手册和B完全不一样

网友C:
请问各位老师:

         台达变频器的面板不小心锁上了,怎么解开。

         谢谢!

网友D:
02-00   頻率指令來源設定                 00:由鍵盤輸入

                                                               01:由外部0∼10V 輸入(AVI)

                                                               02:由外部4∼20mA 輸入(ACI)

                                                              03:由外部-10∼10V 輸入(AUI)

                                                               04:由通信RS485 輸入

                                                             05:由通信RS485 輸入(不記憶)

02-01          運轉指令來源設定       00:由鍵盤操作

                                                          01: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 鍵
有效

                                                          02: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 鍵
無效

                                                         03:由RS-485 通信界面操作鍵盤
STOP 鍵有效

                                                        04:由RS-485 通信界面操作鍵盤
STOP 鍵無效

网友D:
还需什么参数,请说明

楼主:
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他的频率给定和运行指令是那两个参数?谢谢7楼的。

楼主:
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他的频率给定和运行指令,谢谢7楼的。

网友D:
不用客气,不过,台达参数可不是显示00或01等

进入参数里,显示d0000或d0001,只需看后面的就行了

楼主:
电位器调速和正反转分别接端子排的哪几个接线端子,谢谢。

楼主:
外部电位器调速和正反转分别接端子排的哪几个接线端子,谢谢。

楼主:
dcm短接few 或(for)

楼主:
端子运行接dcm短接few 或(for)

网友D:
FWD    REV分别和DCM

电位器接10V   AV1   ACM

网友E:
诸位都是用台达啊?台达变频器质量咋样?和森兰比.

网友F:
那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个人意见.

网友G:
森兰的真的是不想多说,台达的质量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