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08-13):
现场有一台流量计,流量显示不稳定,数值在1.200到1.600之间波动,正常值应该是1.600

现场另一同环境管道上,应用不同厂家的流量计,工况一样,却很稳定,

后经调阻尼数,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哪位同志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安装位置不太合适呢,

网友B:
什么流量计,测什么介质,什么资料都没有如何判断啊!?说详细一点

楼主:
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清楚。

是电磁流量计,安装没有问题,符合安装要求,测量介质是某种化学物质,污水厂用的,具体是什么不祥

温度是常温的

网友C:
管道材质?

接地环是否正常?

污水厂的是否是固体液体混合物质?

还有换厂家就好有可能是不准的一台厂家问题,比如:线圈不稳定,抗干扰差等等。

网友D:
估计是另外一家的产品质量 问题!   楼主用的是国产的吧

楼主:
对啊,我用的是国产的

不是液体固体混合,是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