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幕的键盘跑出去了咋办

楼主(2008-08-13):
威纶的屏幕数据输入键盘平常还可以,但如果一不小心给摁到上半部的MIN,MAX那些地方,那这弹出的键盘自己就会往旁边挪动一点,如果你这样多摁两次,那键盘就会有部分跑出屏幕,只显示出来一部分,这时键盘就无法关闭,只能关掉电源重新再来,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咋解决

楼主:
发完帖子跑隔壁eVIEW去浏览了一下,发现它竟然也有这个问题,哈哈,人家抄的水平多高的,想不一样都不行

网友A:
这个时候你还是点击一下“MAX, MIN”那个地方,再点击一下你要将键盘放回的位置,键盘就过来了。

这个是由于键盘里面放了一个“窗口控制条”的功能键,可以让你自由的拖动键盘放在什么地方。当然,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在编辑画面的时候,在键盘里面的这个功能键删除即可。

楼主:
谢谢了,不太容易点回来,看来还是删除功能键好点的,那么多开发人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操作人员就更不知道那功能了

网友B(2009-02-06):
对:宏指令 关于

这个时候你还是点击一下“MAX, MIN”那个地方,再点击一下你要将键盘放回的位置,键盘就过来了。

这个是由于键盘里面放了一个“窗口控制条”的功能键,可以让你自由的拖动键盘放在什么地方。当然,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在编辑画面的时候,在键盘里面的这个功能键删除即可。

内容的回复:

点击一下“MAX, MIN”那个地方,再点击一下你要将键盘放回的位置,键盘就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