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8-08-13):
车间供水用变频器FRN55P-4CX(55千瓦), 电路板上有类似保险的管子是什么?

楼主:
上面写的“AMT2  "     "600VAC"    "1R  100KA"  "  2  Amp"

网友A:
就是保险啊

网友B:
图片太模糊啊!bu

网友B:
图片太模糊啊!看不清楚啊

网友C:
图片太大了,我看不到什么,呵呵

网友D:
保险管呀/....tup

网友E:
看不清啊    我是富士西安办事处的   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打电话    029-87543418     13659210916

网友F:
是快熔吧,

网友G:
是不是皮鞋。。。。。。。。。。。

网友H:
呵呵呵, 就是保险丝啊!!!!怎么断了吗?如果是断了,不好盲目去换 查一查模块 电容 是否是坏掉了!!!

楼主:
变频器上电正常,带负荷启动则显示欠电压故障!测以上管子不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