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星三角的接法

楼主(2008-08-13):
   想请教下各同行:电机同一绕组首尾不可以接同一相电!那么在接电的时侯要分出首尾端吗?如果不分会有

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在接线的时侯肯定要分出首尾端。如果首尾端不分,可能烧坏电机。即使分出首尾端,接线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相序,也可能接成星形启动时一种转向,三角形运转时相反转向。

网友B:
不分头尾就会造成电流的方向不一样,结果是电机不要运转.相序不对的话,结果和楼上说得一样

网友C:
正正式到劳动局学习过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分。

网友D:
注意相位。